[LG]
LG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07-23):
一台LG液晶显示器w2242st,开机显示画面一秒中就黑屏了,用强光手电对着屏幕照有隐隐的画面,这个应该是背光不亮。拆机后,替换灯管还是亮一下就灭了,拆下电源一体板,测试各电压正常,就是高压的问题了。外接一个高压板,测试正常了。

网友:
外接高压  是接的通用的高压板吧

网友:
改LED吧,LED套件好便宜,改装后故障率低。。

网友:
只要不是灯管坏就好办了  换起来费时

网友:
改高压板比换灯管简单,除非壳子太薄无法装进去

网友:
楼主不用灯先测下是不是灯管坏?灯坏了,用通用板也是可以点亮。

网友:
亮一下灭,不是高压,就是灯管1111111111111

网友:
这款显示器高压包坏的比较多!外接灯管常出现一边亮另一边不亮,或者亮的弱。

网友:
这种亮一下就灭的先要测下几条灯管的电流,电流差不多肯定就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灯打火,地会坏高压板     看看 开机屏发红不?

网友:
修这种故障不应该是先查板再换管么,怎么楼主是先换管再查板?

网友:
修显示器,预备四条接好的灯管。先替换显示器,如果灯亮,再换灯管,如果还是亮下就灭,换高压板。

网友:
LZ 这样的修法还是有欠缺的,LG 22寸的机器灯管坏的挺多的,内置高压保护,有时外接高压点亮都正常的经常遇到,要用单灯点灯板一根根测试灯管看电流,这样修好才能放心给客户

网友:
这种机型高压板也是通病,变压器容易开路

网友:
LG 的很多是灯管老化,

网友:
我感觉改的通用高压板容易坏 不知道你们那里会不会这样

网友:
走弯路了吧,一般先用通用高压板点下灯管比较好一些,换高压板总比换灯管容易多

网友:
通用高压,一般是去掉保护的,还是要听听灯管有没有高压打火声音,没有在改高压,不然用不久。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最好拆开看下是不是脱焊了,这样换个高压板用不了多久会烧掉的

网友:
改通用板试。

网友:
黑屏不是灯管就是高压,一直是公开的秘密!

网友:
像这种高压吧和灯管同时坏的我们都直接改led的 返修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