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7-07-23):
联想G480板号LA-7981P;开机电流0.32,NCP6132A,无CPU +VCC_CORE电压,供电1脚vcc,2脚vccbp,36脚pvcc,10脚vrmp 19v,4脚en。都正常了没有出+VCC_CORE电压,NCP6132A已经换过无果。cpu也换过试了。哪位高手知道还有哪里的问题,为什么就是不出cpu电压,真的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
联想G480上次修到是桥坏引起的。

网友:
没有点位图找不到H_CPUPWRGD信号。

网友:
谁知道H_CPUPWRGD信号在哪里的。

网友:
全板供电全吗?包括转换电压
6132A将8脚外10K改为100K可以强出供电,能出查H_CPUPWRGD/PM_DRAM_PWRGD

网友A:
根据时序继续查下 U供电的 之前信号

网友:
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大电感有没短路,  开机看看电压出来没。。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哦,还有就是pch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时序继续查下 U供电的 之前信号

没有点位不知道_CPUPWRGD/PM在哪里,这个PM_DRAM_PWRGD已有,找不到_CPUPWRGD/PM只能换桥了

网友:
测PCH_PWROK  DRAM_PWRGD  好友CPU号   vgate   吧  不正常  也会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没点位不会变通?
一借助假负载,二找CPU座子引线.

网友:
哪个点是H_CPUPWRGD信号在哪里的。在线等回复

网友:
修好了,是主板断线

网友:
断线那个位置电压是1.05V,不知道哪里是干嘛的

网友:
厉害  仔细细心 是硬道理  学习了  加油  ......

网友(2017-11-14):
也许是svid信号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