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23):
板号如图:
故障为开机电流上到0.6几不动,不显示,CPU风扇死活不转(铜管巨烫的情况下),除集显供电外,其它供电都正常,按以往的维修经验既然有CPU供电,那就先测主板上无线网卡的22脚PLTRST,测量为0V,接着查SYS_PWROK

点位图上为PM_SYSPWROK测量有3.3V,但PM_SYSPWROK_PCH只有1V,明显偏低,

说明IMVP已发出了3.3V的PG被南桥这边的某个零件拉低了,经过一一的排除法,发现是被C2202拉低了,拆掉C2202贴片电容,PM_SYSPWROK_PCH电压回到3.2V

装上屏,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信号分析得不错

网友:
pg信号一般都是转换管不良   电容坏的  真少见

网友:
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PG信号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