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4-5a03tx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7-07-23):
型号:DV4-5a03tx
故障:机器装系统可以GHOST进去,重启后提示文件丢失
维修过程:Ghost装机过程重启后就提示文件丢失,用光盘安装版和优盘安装版装机进不了分区界面,一直卡在安装程序正在启动。。。,测试内存硬盘没问题,怀疑是硬盘线,果断上某宝定一个换上去OK!(实在没分了)

网友:
什么样的硬盘线呢

网友:
HP的笔记本硬盘都有转接线。.......................

网友:
学习了,,最后想问下楼主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线基本上没有坏的吧,楼主在换线之前,有没有换硬盘试试呢?

网友:
我还没有遇见过硬盘线坏过的

网友:
楼主大神,蹭蹭经验,收藏!支持支持!!!!!!!!!

网友:
这款机器硬盘线坏确实少见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早上刚搞了个DV4,原故障不亮机。擦了擦内存点亮后,又卡LOGO,以为是硬盘问题,拆硬盘也一样。刚才把光驱拆掉好了。装系统也装上了,就是GHO的时候太慢了,GHO了差不半个多小时才GHO完。其它的还算正常。

网友:
线坏。硬盘坏了都会这样,光驱卡碟也会这样

网友:
老惠普   装系统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