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M510-I5 D2 板号:6-71 WA500-D02A(WA50SH) 故障:不触发

楼主(2017-07-23):
海尔机械师M510-I5 D2

板号:6-71 WA500-D02A(WA50SH)

故障:不触发

时光匆匆 岁月如梭一晃又是2个多月没有发帖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机器好修帖子难写的苦恼 言归正传

按开机键不出5V  此机正常待机3.3V触发才出5V  查待机芯片供电正常13脚开启正常 1 脚没电压  自举22脚7.7V感觉偏高  9
脚是4.6V而且表笔碰到6脚电压是1.6V待机3.3V也没有 于是就换了51125待机芯片(up6182可以用51125代换)现象一样   于
是就查1脚EN_5V

查1脚EN_5V 由pq9过来  按开机键后pq95脚高电平正常 6脚没电压 于是拆掉pq9 再次开机 电流1.24左右 能显示了 找个双MOS管装上 此机修复 再测待机芯片还是一样 现象 看来是正常的

网友A:
图挂了 待机蓝天貌似都有这通病

网友:
图片又没显示出来

网友:
春节前遇到这款机械师,型号版号一样的,客户自己打开壳子换内存,没有去掉电池,结果螺丝掉进去了 cpu附近,冒了火星 ,就不能用了。触发可以 时亮时不亮,cpu供电,桥供电的管子 芯片都换过,能亮机时,按照论坛的方法刷过bios也没有解决(在u盘上下载好管网的bios,按住 ‘’B‘’键开机 自动进入bios,就有bios更新升级的选项) , 板子较新 不好找,前后努力3-4天也没有解决,最后客户母亲会四川老家,带回去找售后去了,结果怎么样 不知道。

网友:
为什么图片又显示不了啊 影响发帖积极性啊

网友:
楼主的帖子正是和我修的一样,实在是太感谢了,一直没有发现问题、我要修机器了再见

网友:
能提供维修经验是值得的称赞的,图片最好也配上,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这种高端机器管子这么容易坏么 是不是 电流太大?

网友B:
故障就是不出开机的5V   芯片的5V  EN没有  上个图直观一点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 待机蓝天貌似都有这通病

图片没显示估计是我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
大家 共同学习 欢迎加分 谢谢图片没显示估计是我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就是不出开机的5V   芯片的5V  EN没有  上个图直观一点

图片没显示估计是我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C:
能提供维修经验是值得的称赞的,图片最好也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维修经验是值得的称赞的,图片最好也配上

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有配图的可是就是显示不了

网友(2017-08-27):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待机电压。PQ9拿掉还是不开机。我估计是桥的问题。明天继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