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SERVER 235 务器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23):
单位几年前的IBM塔式服务器, 之前听说是蓝屏,最近纯粹开机不显示了,看服务器上指示灯都亮,风扇也全部都转动,电源的 12 V 3.3 V 5V 都正常,接光驱驱指示灯不亮,取下光驱的IDE接口线,按光驱指示灯亮,手摸CPU散热器一定热量都没有,取下硬盘反复开机测试,插上驱动卡到PCI槽上显示0,那说明CPU没有工作,光驱接上线数据线电源指示灯不亮,会是接口芯片或南桥有问题了吗?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图纸或维修思路

网友:
先测量各大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
板子上的各个关键供电什么样的?另外全板时钟复位信号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
2.5 1.25 1.5.1.8  3.3 5 v各点电压都已出来。

网友:
怀疑VRM模块有没有工作,板子在卡槽上如何测试测试工作条件?

网友:
已修复,谢谢楼上朋友有支持, 可以直接测量VRM的供电端口上的12 ,  3.3,1.5,1,05V等电压,来判断VRM有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