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31点位图 或者那个有主板的测量哈RTC电路的供电不 ...
求助E431点位图 或者那个有主板的测量哈RTC电路的供电不插CMOS电池电压来至于那个地方

楼主(2017-07-23):
不是PU202,而是PU102产生3.3V的RTCVREF,再经过电阻PR133和PR132、二极管PD106后改名+RTCBATT,再通过R106改名为+RTCVCC

网友:
楼上正解,你插上小的那一块 再插上coms电池,你看看电压是不是还0.7 rtcrst 和srtcrst这两个信号在inter里电压必须高于1.6 不然不正常

网友:
跑线路啊 rtc电路只有0.7v 你就要打一下阻值 看看有没有电路啊

网友:
新笔记本 先看看rtc 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