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本子,上无线网卡就不亮机,无线网卡换在其他机子上正常,

楼主(2017-07-23):
板号daoU36MB6D0  HP的本子,上无线网卡就不亮机,无线网卡换在其他机子上正常,其他网卡换过了也一样不亮机,拆掉正常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哦。有没有人遇到哦。有没有人遇到哦。求解决办法,BIOS写过了

网友:
从主板无线网卡接口检测,重点查供电。

网友:
测下无线网卡接口阻值 看看有短路的吗

网友:
实在搞不定  就加USB   的   省时间

网友:
有试过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可以接上了查供电

网友A:
无线网卡这一块的电路有问题,无线网卡的开关脚划断,也是一种偏方。

网友B:
HP的机械有无线网卡名单的,要刷白名单的BIOS才能使用其它无线网卡

网友:
HP要上专用的无线网上。别的网上了不启机。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个USB的,,,,,,,,,,,,,,

网友:
那就不用了呗,修的话估计也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机械有无线网卡名单的,要刷白名单的BIOS才能使用其它无线网卡

人家是插上卡就不开机,与白名单没关系。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亲们的回帖,3.3v和1.5v供电正常,22脚的3.3v复位正常。时钟上也有正弦波,改的usb网卡,不爱搞了,又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C:
刷个无线网卡的BIOS试试。/.......

网友D:
这种问题上次修到过一台,是PCH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这一块的电路有问题,无线网卡的开关脚划断,也是一种偏方。

这还用你说,早搞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无线网卡的BIOS试试。/.......

听不懂你说什么,无线网卡的bios,哪里的

网友E:
这个也可能是网卡总线或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可能是网卡总线或供电有问题

总线和供电正常,上面哥说的pch这个我信,有可能。我也怀疑,不过可以开机,不想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上次修到过一台,是PCH的问题!

这个可能性有。你是哪款机,桥叶欢啊

网友:
着重看下无线网卡那块的图纸分析下,应该不难的吧

网友:
同样遇到一台14-b070tx进水的机子,也是上无线网卡不开机 ,不想麻烦正准备改usb无线网卡!!

网友:
pcie总线有问题  换桥试试看  挺奇葩的 实在不行 让弄个usb网卡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