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VER;1.0 故障求助,进来看看。。真心搞不懂。。

楼主(2017-07-23):
我遇到块神的一样的故障主板,联想H81那块,故障是这样的,没有内存供电,供电芯片条件正常,换了芯片也不出内存供电,二极档打值内存供电上管S,是接地的,每当拆下I5 CPU再去测量内存供电上管S,阻值正常105,装上CPU,内存供电出来了,机器亮了,不过关机后,故障又是一样,没有内存供电,上管S打值也是000.。这个是什么情况,搞不明白了,现在手上也没有I5 CPU,想换一个试试也不行,谁来帮帮助。。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CPU问题,还是多检查下供电方面

网友:
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
CPU的我觉得不应该坏........把掉24PIN不要马上测试...因为存电  或者拆了内存荔波电容替换掉他.

网友:
内存供电MOS管 换了试试   有亮过机,CPU应该没有坏

网友:
这种情况CPU应该没有坏,看看CPU座针脚有没有弯脚或者搭在一起的

网友:
U的事情居多,内存供电有部分是到1150座子上。

网友:
自从CPU有带核显后,CPU就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这个不一定要上i5的 有i3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重新装一下CPU能显示说明不存在短路,看看CPU针脚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这个板子要上CPU才能加电,加电后才有内存供电,不知道你说的上CPU后有供电,关机后故障又一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要考虑U的事情了,不是U的问题,整板查查吧,现在的板子BIOS坏也是很异常的事

网友:
看看针有弯的没

网友:
排除一下BIOS 问题吧   出了供电  打内存供电  对地址 为0 有可能是 因为电容的余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