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91p 不触发的另类故障

楼主(2017-07-25):
机器版号如图:

裸板到手测试不触发,开关上有3,.3V
按下开关ON/OFF#有变化
PBTN_OUT#无变化 ,重点检测了EC的所有触发条件都正常 。
按照理论 测试EC的所有触发条件没有发现异常,莫非是EC有问题 ?
仔细观察板子 ,板子进过水,不过基本都已经处理,
再次重点看进水位置 。
D27附件进水有轻微腐蚀,无点位,测试D27 NOVO# 为0.4V
当用表笔测试的时候触发上电,亮机

正常NOVO#应该是一个3.3V的高电平,仔细观察,在次位置加一个100K电阻后触发正常

》》 NOVO#也会影响触发,下次遇到的不触发的可以查下这个信号相关了。

网友:
D27 厂家没有,还是被你拆掉了。。加个100K 作为上啦?

网友:
NOVO#这个信号在触发电路中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图纸看看 或者求猪论坛的兄弟!!!!

网友:
做维修就要像楼主 胆大心细 心必须很细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进水后腐蚀掉了吗?还是改了电路!

网友:
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含义

网友:
NOVO#这个信号在触发电路中好像不影响开机啊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个问题不好查,,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是进水腐蚀了?然后洗板水一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