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3 6.0 C7反复跑码 维修。

楼主(2017-07-23):
客人的一个映泰主板 点开关机 07反复跑码

按理说 跑码了。。供电。时钟 和复位应该是没有问题了。。这和卡代码是一样的。所以供电直接跳过不查了。(其它同学不要学我!)
然后去查了一下书。

书上说是IO相关的电路 。那我就直接把IO换了。结果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书上是骗人的。书读再多也没有鸟用。)
那就只能从头开始查了。。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也正常。(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都正常。)
打算去论坛上面找找相关的资料 。也没发现有相关问题的(可能碰到的人少!)

没有什么思路当中。 手无意碰到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烫。那就先干掉再说吧。

查型号ST75185。 是一个串口芯片!

嗯 然后就跳过。亮机了!!! (这就叫运气吧!!)
最后想说的是帮个忙加点分吧!!

网友A:
这个正式我需要的感谢楼主,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式我需要的感谢楼主,路过学习了

那你还不赶快!!帮我加个分~~~~~~~~~

网友:
技嘉的 映泰的com口芯片都坏的很多

网友:
串口芯片坏导致主板卡C7,这种卡代码一般都是拆串口芯片先

网友:
这个IC温度基本都高   摸摸别的板上的就明白了。

网友:
书上没骗人,COM口芯片受控于IO芯片,COM口出问题,导致IO芯片出BUG,进而卡C7,这很正常。V星775主板如果PS/2接口没供电,会导致卡13和卡0B,也是因为PS/2信号不正常,导致IO出BUG。技嘉G31因为COM口芯片的问题,会导致IO连续拉底平台总复位PLTRST信号。
书上说的一般都没问题,问题在于说的很笼统,看你怎么去理解,总不能说卡C7代码,去吧COM芯片拆了就修复。那有这么精确的事情存在?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下次看看注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