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大神iPhone6触摸屏幕问题

楼主(2017-07-23):
屏幕正中间有一排竖杠。有时没有有时有,竖杠地方屏幕没有触摸。屏幕换的新的,手指距离屏幕有点距离屏幕就点了。另外锁屏10秒后,HOME键唤不醒屏幕。只能电源键

网友: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屏幕不好。触摸排线重装下如果不行就只能换屏

网友B:
排线有没有试过?另外你换的是总成还是单触摸?

网友:
座子打一下值 ,不然就是副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好。触摸排线重装下如果不行就只能换屏

他换过屏了。不过没扣好也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线有没有试过?另外你换的是总成还是单触摸?

没有单触摸的。都是总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单触摸的。都是总程的。

谢谢指点,我以为6还有单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我以为6还有单触摸。

苹果手机没有单触摸的。PAD低端的是分离的。高端的像PAD6 PADMINI4 是一体的其它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