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B75M-A掉电之示波器速修案例

楼主(2017-07-24):
地点:美丽的风筝都
时间:2017年7月24日凌晨
主角:ASUS B75M-A 1.00
故障:循环掉电--秒掉
参与主要设备:MSO1104Z  FLUKE45
资料:有点位图
思路:跳越随机时序法---专属名词

随想:维修十分钟,写贴风风火火两小时
写贴目的:说大了:与大家共勉共进,说小了:“骗分”
  正文开始:
  主板目测无外损,通电测试,秒掉,自己一会还会再次上电掉电。本着速修的原则,把F45调到取电压最大值模式,直杀CPU供电,电压见图:
  为了速查故障,CPU供电都出来了,按基本时序CPU供电前的一些电压就暂时不量了,如果需要再返回来测试,为了排除一下bios问题,刷了一个bios无任何变化,直接上杀器抓鬼,示波器触发信号直接用电源绿线,这个不用废时间找,直接焊测试线上探头,打开点位图查看CPU供电附近的关键信号,因为没有完整的标准时序图,所以我取测试点的原则是容易找到,先找到,信号关键,此信号能排除一些疑点,符合自己的维修思路,所以我选了P_VRMPWRGD

  因为示波器是四通道,不要浪费资源,多测一路信号,就更容易判断故障,所以抓掉电,单通道很难快速测出来就是这个道理。点位图直接拉到IO附近,首先入眼的是一个PWROK信号O_PWROK_R,信号在电阻上容易焊线也是关键信号,直接焊测试细线,用测试钩上探头。已经选了3个通道信号,最后一个通道暂时不用,我的想法是前面3个信号都用测试钩,最后一个通道就不上测试钩,直接手拿探头灵活测试,所以先抓取第一波看看什么情况,触发信号是1通道来自ATX电源的绿色,所以示波器设成了单次抓波,边沿类型选上升沿,因为绿色电压上升也就表示掉电了,其它参数见波形图:

  分析一下这个波形,在这3个信号中O_PWROK_R最早掉下来了,所以就变相排除了CPU供电部分的故障,因为是ATX电源停止供电后,CPU的电源好信号还持续了一定时间才下来,需要继续测试寻找在O_PWROK_R前就异常的信号,没有标准的时序图,这个信号该怎么选呢,我的原则就是随机选,但这个随机并不是一通乱测,还是要符合大原则,最起码要有助于自己理清思路,ASUS 这类主板822电阻和一些小三管小场管容易出问题,也就是这些位置有关键的信号,看了一下主板串口SATA接口附近有不少小三极管场管类的原件,直接对照了一下点位图,首先入我眼的是SQ12上的P_VCORE_SHDN#_10,没有多想先测再说,因为测一个信号就那几秒的时间先测了再说, 第二波来了:

  看到这一波心里一阵暗喜,因为李鬼快出来了,P_VCORE_SHDN#_10极不正常,掉电前一直为低,后面的一个小起伏是在ATX电源绿色信号上升后出现了,无实际意义不用管它,通过点位图可以明显看出是受控于SQ14上的H_THERMTRIP#R,先抓一下这个信号再做分析,第三波速度来了:

  此信号也就是CPU温控信号明显不正常,一直为低,看了一下点位图这个信号通过SR77 1K电阻直连CPU,测了下1K电阻正常,拆掉SQ14后测试该信号对地阻值无穷大,说明此信号到CPU之间断路了,有可能是CPU座空焊或者PCB断线,本着速修原则不再深究此问题,直接把SQ12也拆掉,上电测试完美亮机,见亮机图:

  写贴真是不容易啊,写个贴子用了2个多小时,实际上维修这个主板看似复杂,其实也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能还是有分析错误和不足之处,望大家指正并评分

  重复一遍重点是加分加分再加分

 会员1160927300鑫豆2023-12-20 10:23
 会员1160927300鑫豆2023-12-20 10:23
 会员1160927300鑫豆2023-12-20 10:23
 会员17042元2022-9-30 09:28

网友:
发错版块了,麻烦管理给移动一下版块谢谢!

网友:
CPU温控信号不正常导致主板上电秒掉。。。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示波器也用的66的,这示波器不便宜吧。。。

网友:
最重要的不是主板及自身价值,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分析故障。

网友:
CPU温控信号不正常导致主板上电秒掉,值得收藏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66666666666,给你点赞

网友:
思路很重要,无图纸维修也很6666666

网友:
四通道示波器就是比二通道的厉害啊

网友:
信号级导致的故障还是离不开示波器,楼主抓波神功很是了得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贼6666,思路很清晰,老司机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的水平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抓波的水平太6了。。。。。。。。技术好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牛逼 ,楼主也是老手了

网友:
秒掉  = 温控  PG  重灾区哦。笔记本也是一样道理。。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好啊!思路清晰!对每个信号还很熟很了解  厉害

网友A:
四通的的确很牛,我两通道的我一般都很少用,太麻烦了············我全用一个通道修

网友:
原来是温控信号引起的,这个一般很容易忽略掉,楼主的波波用得挺不错啊。图文并茂。加分了。#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CPU温控问题导致触发掉电,,不错,,不过楼主发错地方了,,

网友:
好的,发贴辛苦,这个分是可以加的,哈

网友:
修到这种境界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通的的确很牛,我两通道的我一般都很少用,太麻烦了············我全用一个通道修

多通道测试无用功少,还是有效率的,不算麻烦

网友:
都是好东西,设备高颜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美丽的风筝都在中国山东省潍坊市

一直以为抓掉电,用是边沿类型是下降沿呢。

网友:
温控异常引起的掉电吗,示波器真的很好用啊

网友:
温控电路引起掉电.示波器用的是出神入化

网友:
修的可以 老铁!已加分。。。。

网友:
待机芯片条件满足没有电压输出,一般是坏了,加分支持。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D:
楼主示波器用的比较好哦,学了多久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啊 ,我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示波器用的比较好哦,学了多久了

也是最近才开始用,以前老早买了台双通道也是放那里落灰,开始也是觉得用处不大,但现在的故障不用示波器有点复杂了,才开始用

网友:
华硕的        垃圾  板    、、、、

网友:
原来是CPU温控信号不正常导致主板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抓掉电,用是边沿类型是下降沿呢。

这要看你选的触发信号啊,不是说抓掉电就要用下降沿,根据信号选择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只是对示波器的部分不太明白     这东西 目前不太会用

网友:
牛逼  这波 抓的顺德一逼

网友:
楼主修机的装备还可以,逼格很高嘛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给加分支持,谢谢了,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安捷伦的示波器好用,就是太贵。。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向楼主学习了很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在学习修板,这个h 81以前从来没有修过,主要修一些联想板,修一些通病,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CPU温控信号不正常导致主板上电秒掉,值得收藏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用的就一个“牛”字了,对于示波器表示完全看不懂,我这里N多的B85 B75 H81 H61的主板都是些奇葩问 ...

你自己有很多主板吗还是客户送修的

网友F:
这种故障最烦人了,耗时间, 我一般是这种业务工作优先级排后,先搞时间短的,客户急就就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最烦人了,耗时间, 我一般是这种业务工作优先级排后,先搞时间短的,客户急就就不接。

都是这样安排的,这种故障我都是晚上没有事的时候修

网友G:
技术不错,、可是台板能收多少维修费 ,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错,、可是台板能收多少维修费 ,二手的也不贵,

台板只能是讲究速度,非特殊故障,10分钟搞定收个30-40元,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就没事的时候修,补充一下业务收入

网友H:
问题是解决了,可帖子好像写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
谢谢 ,我加分了 写的很详细 让我们这些小白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解决了,可帖子好像写的有点看不懂。

哪方面看不懂,一块研究一下,  这个贴子应该说的很细了

网友:
这个分析透彻,图片清晰,好帖,学习了

网友:
暂时没用过示波器,看来还是要学习下

网友:
跳越随机时序法---专属名词 新技术 楼主解释

网友:
信号级导致的故障还是离不开示波器……

网友:
CPU温控问题导致触发掉电,,不错,,不过楼主发错地方了 是啊 这好像是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