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72G V3-572G 板号 A5WAH LA-B991P 官网分离 测试OK

楼主(2017-07-24):
attach://V3-572G V3-572G 板号 A5WAH  LA-B991P  官网分离   测试OK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文件上传不了,明天再补上。

网友A:
楼主你的BIOS呢 说好的明天传的在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BIOS呢 说好的明天传的在哪里呀

V3-572G V3-572G 板号 A5WAH LA-B991P 官网分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BIOS呢 说好的明天传的在哪里呀

忘记上传了,上次发帖的时候上传不了,估计网站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记上传了,上次发帖的时候上传不了,估计网站有问题

这个也正常,客户决定换板了,现在是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加电到0.4不动了,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正常,客户决定换板了,现在是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加电到0.4不动了,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

、、、这主板应该不便宜。0.4几?主板应该缺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应该不便宜。0.4几?主板应该缺电压吧

服务站换,还好吧

网友C(2017-09-18):
我的是0.23掉电,可以再次触发现在的新机子都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0.23掉电,可以再次触发现在的新机子都不好修了

楼主你的主板故障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D:
刷完可以开机了  就是要等7秒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完可以开机了  就是要等7秒才显示

把原机的ME改过去就可以了 。。

网友(2017-10-20):
有人测试过吗?可以用吗 ....................

网友:
测试过,可以亮机 3秒左右 。。。。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正常,客户决定换板了,现在是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加电到0.4不动了,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

手上一个一样的0。4A,,,没搞好,,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刷了不亮
                                                         跑马0.40了  之前屏有动作的

网友(2018-09-03):
我的机器是加电到0.2几,刷BIOS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2018-11-12):
手上刚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开机电流到0.27左右没显示,等下刷下试下

网友(2019-05-13):
经测试  此BIOS 刷了之后,可以亮机。原故障开机 0.65(裸板)不显示,刷BIOS之后,亮机

网友:
可以亮机,亮机时间有点长  经测试  此BIOS 刷了之后,可以亮机。原故障开机 0.65(裸板)不显示,刷BIOS之后,亮机

网友(2020-07-02):
BIOS是好的,测试亮机…………

网友:
有人知道这个电流多少。我的0.7 不显 加焊显卡还是一样。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2020-08-14):
已经下载,但是刷的时候提示错误。

网友(2020-10-06):
我的开机0.4不动。下来试下。。。。。。。。。。。。。。。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正常,客户决定换板了,现在是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加电到0.4不动了,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

我这个板也是加到0.4就不动了。咋解决

网友(2021-03-31):
下载刷了,可以点亮

网友:
下错了,我的572板号怎么是16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