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打印机共享

楼主(2017-07-24):
打印机安装好驱动后 右击打印机属性 找到共享 然后共享这台打印机  接下来找到桌面上的网络 右击属性 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然后点击启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下面有图)

网友:
分隔符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网友:
稳定吗  之前这办法关机了 就不能共享了

网友:
鉴赏了,值得学习参考。。。。。

网友:
网上下个一键局域网共享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一键共享会影响系统,我一般能自己调都自己设置共享

网友:
哈哈哈    这个我会。。。。。。。哈哈

网友:
哈哈哈    这个我会。
鉴赏了,值得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