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电压检测偏高

楼主(2017-07-24):
一块华硕p8h61-m lx,r:1.00的板子,开机,进bios,12v检测发红为24点几v,5v等电压检测正常。立马上论坛找相关帖子。有人说刷bios,还有人说更换IO,也有人说把12v电压检测的2个分压电阻摘掉,将5v的电压检测电压给12v的电压检测。先来个简单的,直接镊子把可插拔式bios翘下来,刷。刷完,还是一样。还是看看分压电阻吧。IO为NCE6776F.有帖子说该IO的103——109为电压检测脚。先摘掉这个排阻102,开机发现4个电压检测都发红,都偏高了,高的离谱。赶紧关机。为什么都变高了呢。该排阻应该是分压电阻中的下电阻,电阻失效,阻值变大,或者拔掉,阻值无穷大。换一个其他板子上的102 问题完美解决。该排阻和IO 的105脚相连。

网友:
LZ属于秒杀,佩服。感谢这个102排阻,比2个单独的分压电阻换起来省事多了

网友:
也在图里做个标记吧,不然根本不知道换的排阻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这种电压检测过高的  都是分压的电阻的问题   bios   io 引起的 还真没见过

网友:
楼主老司机了,这种问题分晰的很准确!

网友:
好像是修到过这样的板子。具体102还是103忘记了

网友:
大哥这个都已经是华硕的通病啦,顾客说电压显示偏高都已经送钱来了

网友:
IO旁边是不是只有一组102排组,真是一拆一个准。

网友:
怎么发现这个故障的呢 是客户进bios看到的 还是有什么别的表现症状呢 一般没事的话 没人看这个东西吧

网友:
维修的思路不错,基本秒杀

网友:
103见得多  102真的很少见  楼主厉害

网友:
高手,没发现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压检测过高的  都是分压的电阻的问题   bios   io 引起的 还真没见过

我见过一次,当时检测电阻换好之后没问题,过一段时间后,进BIOS看又变成红色,换io好了

网友:
我有次遇到一样的分压电阻换了也不行   IO换了也是电压偏高   最后去掉分压电阻脚位短接 还好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吗,大多12V高的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华硕的板子排阻就是爱坏。

网友:
排阻可以挣到钱哈哈。也可以走进维修的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