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奇怪问题

楼主(2017-07-24):
LA46  09911-1M板子的奇怪问题 电池能开机进去系统 所有驱动都驱动上了包括独立显卡  可是插上电源就掉线自动重启, 每次都这样 ,但在BIOS  和PE下 差适配器就没有事情 只要在 系统下 插上就不行  把电池 拔下来  用电源开机 到win7 然后自动重启  BIOS也能进去 PE也能进去 就是系统进不去   硬盘换过重做过系统 各位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导致这奇怪问题

网友:
v460机器有通病的 看下是不是cpu供电的贴片mos管有问题

网友:
LA46还是V460?楼上讲的乌龟壳有可能。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CPU供电 管 有问题的可能性居多 功耗稍微大点就出问题

网友:
换乌龟壳试试看,,,,,,,,,,,,,

网友:
楼主换乌龟壳吧,这种问题乌龟壳的嫌疑最大

网友:
把显卡供电铁壳换换试试,  或者换个U试试。

网友:
示波器测cpu的2相供电是不是都有波形

网友:
乌龟壳的问题吧

网友:
铁片MOS管通病啊  就是CPU那边  肯定是发烫的很 兄弟

网友:
不用看了   这机器大部分都CPU旁边的管子看下。   你在PE下面和BIOS里面用电功耗较低 所以不会掉电  你进系统加载功耗多了 就会掉电!  检查下MOS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