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DS2通病来了

楼主(2017-07-24):
开机风扇转一下停 ,或开机跑马又重启,干这个电阻DR108

网友:
应该是造成了vrmpwrgd不稳定,时高时低

网友:
对,正常电压是3.3V  不稳定或坏的时候一般是1.5V左右

网友A:
看到右下角爆光的地方,乍一看,还以为是薰松香薰的呢。

网友B:
楼主是修过好多例这样的板子吗?这么确定就是通病。

网友:
支持楼主,有图有真相,只是没修过这款,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这板子很多问题不单单这个通病

网友: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电阻会导致风扇转一下停

网友:
一般这个主板我都是放弃了直接换主板因为问题太多了,技嘉最垃圾的一款主板。

网友:
这个板子修过最多问题是不出CPU供电,还有其他各种问题,确实是最垃圾的一款。

网友:
这块主板快成通病王了。

网友:
这块主板确实很垃圾,通病一大堆的

网友C:
相信我,图上那个三极管你不去掉1个月后要来返修的

网友:
VRMPWRGD不稳定,都会是这样影响反复掉电

网友:
根据B75通病,你的DQ16应该得摘掉。

网友:
这块主板有很多问题,这应该也是一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过好多例这样的板子吗?这么确定就是通病。

修了3块 一样的了。都是技嘉H61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图上那个三极管你不去掉1个月后要来返修的

我换的是一样的100K的电阻 客户已经把机器拿走了,期待你说的现象。谢谢你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右下角爆光的地方,乍一看,还以为是薰松香薰的呢。

你头像想我9年纪班主任

网友:
我修到的 技嘉H61M0-Ds2 是桥供电北拉低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