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2.00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07-24):
直接插电测试各大电压,基本上的都正常,当测试到CPU的1.8v供电的时候,这个电压只有0.65v,看图纸,这个电压是3.3v通过MOS管加358控制的,开始以为是358挂了,直接换了个还是一样的,只有换个MOS管试试,结果ok了,找不到原装型号,只有找个代用的。百度了哈参数,可以用。上电跑码亮机,

开始以为BIOS有问题,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的,这个是原机备份出来的BIOS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多年都不修了,懒得修了。给客户都是换的。

网友:
看来原来的MOS管道通已经存在问题。

网友:
普通的N管吧?找华硕烂板随便换了

网友:
看样子即使有复位也要去查一查供电

网友:
这种MOS管普通的N管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