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20一体机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7-07-24):
表现为,系统已经显示关机,屏幕黑,电源灯还亮,风扇还转,按开关键不能激活,休眠的症状一样,要强制5秒左右按电源键才能关掉,开机正常,排除系统问题,求有经验的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南桥跟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先软后硬  重装下系统  不行  就刷BIOS

网友:
已经解决,网上找的BIOS刷了都没好,淘宝买了一个成功解决。

网友:
淘宝9块钱还送了份图纸,呵呵,一体机图纸还真不好找。

网友:
果断刷新BIOS程序   先弄简单的   然后在说

网友:
新人来这里学习学习,新人来这里学习学习

网友:
做下桥试试        联想一体机桥容易虚汗

网友:
有信号 或者供电 没有正常关闭造成的把。  这个得按顺序看时序

网友:
这种和bios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建议你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就是关机 后电流还有  关机不彻底 建议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