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S3-S431 小板的图纸 USB不能用

楼主(2017-07-24):
求联想S3-S431 小板的图纸  USB不能用       找个了图纸   9611P  是 大板的图纸 没小板      USB 不能用 或者求   那个多脚芯片的型号 类似于 U2004  这个芯片   这个是 大主板上的    但小板上的 比这个脚位多  功能应该一样USB20_N1_CUSB20_P1_C  这2个信号是干嘛的        D2401  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改么

网友:
查usb条件啊 供电正常吗 数据线阻值正常吗

网友:
没图纸    接了一个复合二极管  跟一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没照个图上来大家看看啊?什么多脚芯片?供电直飞,其他防浪涌芯片拔了丢掉,USB_OC取消不要或自己改去其他USB_OC

网友:
这种小板的图纸 很难找到 根据经验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