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无独显,集显供电 成功改集成显卡

楼主(2017-07-24):
联想B470  板号10250-2  开机无显  电流1.多  拆机测量无短路  通病处也无问题   测量供电  无独显和集显供电  刷BIOS无果 逛论坛无意中看见月饼大哥发的HM5x HM6x/7x 显卡供电时序  得知机器:联想B470
板号:LA470 10250
芯片组:HM65
独显电压:cpu复位前
集显电压:CPU复位后
这下问题出来了  干显卡   加焊故障依旧  显卡应该是挂掉了   借鉴论坛改集显试一下   班门弄斧  开干
改集成方法     去掉显卡供电芯片,铁皮供电场管和电感。去掉R2003,把R2216移到R2217。R2011移到R2013 搞定,有的把显卡芯片和显存都去掉了 ,我没去掉 也好使,可能有个别的机器需要去掉吧 还有R2011移到R2012处,这个是错误的 R2012有电阻,应该是移到R2013     在此,感谢月并大哥提供的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771-1-1.html
不多说  上图 标记处改完后的  亮机图   点位  图纸 论坛 有   就不送上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改集显的方法不错!下次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还没改过呢,遇到了试试。。。。。。。。。。。。。。。。。。。。。。。。。。。。。。。。。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独显故障率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独显故障率不是很高

嗯  也是第一次遇到  呵呵  以前都是铁皮场管短路

网友B:
这款机子大多是铁管坏。, 没碰到显卡问题的。。,下次有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大多是铁管坏。, 没碰到显卡问题的。。,下次有碰到可以试试。

对  还是铁管通病遇到的多  显卡问题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

网友:
b470 显卡出现问题还真少,大部分都是cpu供电

网友:
大哥,小弟崇拜您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 经验很丰富 多谢分享

网友:
看了图纸,你的意思就是 去掉 桥给独显的时钟开启,还有集显的显存大小设定,集显和独显的跳线开启设定。。。。

网友C:
不错,有几次我也想改,,还是放弃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有几次我也想改,,还是放弃 了,

那真是可惜了  毛爷爷跑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很不错,下次遇到这个机型  可以套用一下试试

网友:
独立显卡改集成显卡只要客户同意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