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6p音量键没反应必杀

楼主(2017-07-24):
维修案例:6p音量下键没反应,测J0802第2脚阻值正常,然后测电压却只有0.8V,正常应为1.8V
       从u1901供电脚D4脚处的电容上借取1.8V解决,测试正常。

网友:
这个干得快,直接借个电压就解决了,也没查下怎么会拉低的

网友:
现在有图纸下载了吗?这个飞线有点功力的

网友:
你这样飞线的话,稳定不稳定试过吗?

网友:
呵呵          楼主      只管赚钱啊

网友:
听说要加个1K的电阻 不加会稳定吗

网友:
楼主手工还可以的  谢谢分享的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  看不太懂 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没几个相同 的。。。真是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