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喇叭无声耳机孔有声

楼主(2017-07-24):
我在想这要么功放坏了,要么喇叭坏了,拆开测量喇叭好着的,测量喇叭底座无电压,阻值都在563,没电压这肯定有问题啊,打开图纸输入jp20随后找到u28TPA6017A2  输入脚无5v,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测量r594通的,红表笔接地测量两端,有短路,问题就在这,翻到另一面接开贴纸看到惊人的一幕,谁把这里钻了这么大一块没了,都能看到板层了,小心翼翼把这块处理下,再去测量r594相连的c766短路,把他取下来不短了, 换上一个上电测量输入脚还是无电压,就找+5v的线路,既然跟风扇底座的5v是一路,测量不通,肯定断线了,拉一根线到r594,上电电压出来了,喇叭底座也有2点几伏的电压了,装上硬盘,装上喇叭,开机进桌面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激动人心啊,就此修复

网友A:
我去  什么机器什么 型号也不说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什么机器什么 型号也不说

怎么没有说啊,说了cq41啊,,板号la-4117p

网友:
PCB板层被人为刮了一层走,造成线路不通

网友:
PCB板层被                                                 人为刮了一层吗?

网友:
这拍照技术有待提升啊,看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我老眼昏花了

网友:
现在修机器 都懒的修了  直接用音响算了

网友:
这 机器有 点老....

网友:
哇!第一张图片看久了头晕能不能别发这么模糊的照片

网友:
能不能别发这么模糊的照片第一张图片看久

网友:
HP的机子很少出现断线的问题,除非是进水了

网友:
这种断线的非常少   楼主 厉害了

网友:
这么模糊的照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不错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声卡坏的还是很少的,这人为损坏就挺麻烦的

网友:
有时候系统,驱动有问题也是这个,情况,重新安装驱动会好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就是费时间

网友B:
没音声的好修,CQ40好像装XP不行吧。转W7就有了。

cgl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断线了吗?这是飞在空房芯片上的吗?

网友:
是进水的,还是板机有问题的,电阻查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好啊.飞线不错............

网友:
机器有 点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什么机器什么 型号也不说

看帖仔细 机器型号说明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音声的好修,CQ40好像装XP不行吧。转W7就有了。

试过了,才拆主板的啊,开始用的就是xp,我换成win7还是一样,官网下载的驱动也不行,一拆开主板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这种机子有些是系统的问题  安装XP没有声音要装WIN7才有声音的

网友:
这种HP CQ41  没有声音  有些XP系统是没有声音的 要WIN7才有声音的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果断解决问题,楼主好技术。

网友:
我上次也是碰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不过后来我通过 别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楼主这个牛逼哦,刮骨疗伤哦,向你学习

网友:
螺丝长啦嘛 , 感觉看到会有些吓人啊

网友:
大哥,小弟崇拜您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这种不修  没办法人懒而且这种收不到钱

网友:
大神修机就是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机是同行的机吧,应该是螺丝打长了,打 到板了。楼主是挺厉害的,一查就查到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好难搞,特别是进水几天后才拿去维修的那种,里面有些小电容直接腐蚀掉了,让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很难找到问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