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5 不加电,电压来回跳 2012年

楼主(2017-07-24):
苹果 A1465  2012年,板号820-3208-A

问题:不加电,待机0.023

拆出主板发现 有一电容明显短路C7556,换掉后 插电发现还是不加电

测PP3.3V_S5_REG 电压来回跳 不稳定。这时候想到会不会是保险坏了

找到了一个保险F7040,测了一下2欧,又测了一下F7040的1脚和2脚电压 发现问题

1脚电压8.3V,而2脚电压来回跳 不稳定,把保险拆掉 直接用焊锡丝连上OK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

网友:
后继负载拉低电压 吧 你直接拉过去    会不会直接击穿后面的芯片

网友A:
楼主收多少人RMB呀?。。。。。。。。。。。。。。。。。。。。。。。。。

网友:
这样  秒杀     应该收了不少钱吧。。。。。。。。。

网友:
学习了。苹果修起来收费高啊。恭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多少人RMB呀?。。。。。。。。。。。。。。。。。。。。。。。。。

我不是 老板,我就是给人打工的。
行里的机器 老板收了350

网友:
短路引起保险烧了吧,保险还是换了好吧,如果后面短路烧得更严重咯

网友:
楼主分析的简单明了,一看就是老手了,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还是上一保险,我觉得稳妥一些.....

网友:
大神    苹果基本店面不接     没资料

网友:
好基础啊  ,捡钱的机器,运气正好

网友:
这种板子 最好还是找个保险换上

网友:
苹果修起来收费高啊。恭喜啊,捡钱的机器,运气正好

网友:
你要把拆掉的保险测一下是否烧了,确定一下故障,确定是保险坏了,然后再量一下负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连起来

网友:
另外就是保险坏了,最好还是用保险换上好点,万一保修期内再出问题的话,可能问题就会更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