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一体机 USB支持被屏蔽 无法打开问题

楼主(2017-07-24):
最新接触到一台电脑,设置启动USB HDD ,但是接口不识别,进入BIOS 经检验是USB支持未打开,但是该项是灰色的,不能选择,怎么处理。

网友:
先电池放电,不行再刷bios ,这种故障有碰到过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什么板?华硕?USB有无5V?清COMS,刷BIOS

网友A:
直接刷BIOS啊,这种遇到的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BIOS啊,这种遇到的多了。。

说的是当时部分机密文件,当时技术人员故意设置的,封闭了所有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当时部分机密文件,当时技术人员故意设置的,封闭了所有USB

这应该是刷了没有USB的BIOS文件,你直接刷一个普通的BIOS文件就好了

网友:
调里面的uefi那个地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