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楼主(2017-07-24):
在线等  acer    m3-481g     一半黑屏    有大师碰到guoma

网友:
是屏坏了吗   一般的图像显示完整的话就弄显卡哦

网友:
有图片吗 换过屏试过没有 有可能是屏有问题了呢 。。。。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先换屏试下,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换屏了吗,你这个我们无法说,自己换房瓶

网友:
先简单排查下 排线 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