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24):
前几天早上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540的机器 说是不开机。  我接过手插上电源,待机正常能触发。但是电流不动还是0.1A   结果我拆机 拆到一半的时候 又可以点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然后心里(狂喜)以为送钱的机器了!     结果到了今天客户又把机器给我送来 说又是一样的故障。结果我还是一样的拆机拆到一半现在又正常了!  请问下论坛里面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 说哪里短路造成的又不像,真的没有头绪了! 各位指教下  别灌水哦!

网友A:
补充下   前几天客户送来故障的时候 机器是能触发的  按开关这机器A壳和C壳上面的红色指示灯都能一直亮的 可就是电流不动  今天送过来也是一样的故障   拆机拆到一半又正常了 真的好奇怪

网友A:
现在就是害怕  这样再给客户  没等几天又给我送过来了,。  但是这种情况 现在又是正常的了  我简直无从下手啊

网友:
应该是有电阻不稳定导致的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害怕  这样再给客户  没等几天又给我送过来了,。  但是这种情况 现在又是正常的了  我简直无从下 ...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主板上面那么多电阻,现在又是正常了 我怎么查啊  两次都是正说拆机出来检查 结果主板都没有拆下来  就又正常了

网友:
你这啥都没测啊!你是在这问通病呢么 ? 望闻问切、 在查供电、你先看看0.1A的时候、是不是有哪一路的供电输出了、如果没有那就是微短路啊 、如果短路那就测测各个供电的电感的对滴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主板上面那么多电阻,现在又是正常了 我怎么查啊  两次都是正说拆机出来检查 结果主板 ...

我接到机器 刚拆机  连主板都没拆下来  机器就正常了  正常了 我也无从下手啊 关键是

网友:
上BGA全板烘烘   再者你们讨论讨论换板  或退给他一部分钱  直接不给他修了 省的日后麻烦 当时候有理都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   前几天客户送来故障的时候 机器是能触发的  按开关这机器A壳和C壳上面的红色指示灯都能一直亮的  ...

这个机器类似故障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到机器 刚拆机  连主板都没拆下来  机器就正常了  正常了 我也无从下手啊 关键是

不是不亮的时候 触发右下灯亮 电流不上  拔掉CMOS电池 触发亮机 ?

网友:
PCH有可能,但是你每次都拆到一半就好了,你排除一下小板,外设或者是拆到哪个位置就正常了?反复测试找出来那个位置。

网友:
直接换桥吧,这种机子这个症状,基本都是桥坏了,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
那是因为你拆掉了小电池,所以就好了!这机器的通病了,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