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CI-E A11无复位电压3.3V求助大家!

楼主(2017-07-24):
主板型号:P5G41T-M LX3 主板故障:P5G41T-M LX3 PCI-E A11无复位电压3.3V求助大家!
(1)。上个全图

内存电压:1.5V

桥供电1.5V 1.2V

CPU供电: 1.08V

时钟电压:1.56V 时钟:14.318MHZ

PCI-E A13 A14 100M 时钟: 0.4v电压

pci-E A11电压 3.3V  0V不正常

复位脚电压1.9V

网友:
PCI-E 的A11PIN 是pcirst pci复位没有那说明桥没有正常工作啊!你先看看cpu有没有发出cpupwrgd的信号!如果有那就看桥了!如果没有还的差时序!

网友:
所有电源好信号查一遍看看,不然复位不出的

网友:
如果 VR,MPG和IO PG都正常的话 建议换个时钟

网友:
量各个822排阻看看

网友:
估计你有示波器也是,关键点你没有测到。

网友:
你看看内存槽边上有没有822排阻!

网友:
按 时序一步一步查找,不要找捷径哈,

网友:
查查南桥周边的822排阻吧,或者IO周边的排阻!!

网友:
人要是懒的话就干个时钟看看,,,,,  比较有空就把时钟周围822换了    这板822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连平台复位都没有出来 重点查vrmpwrgd正不正常

网友:
查查VRMPG是否正常,复位针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还有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是电源好信号有问题,只是你没有测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