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拆触摸掉点了

楼主(2017-07-24):
求告知这种情况要怎么补。我好不容易补上一个但是感觉太高了。而且很难补上。还没掌握到技巧。我是用风枪300度加低温锡吹上去的。但是吹好后的锡珠感觉很大。

网友:
你用听筒里面的线补、那个比较细、别用飞线专用的那个线、那个太粗了!补上肯定高!

网友A:
个人感觉这种活要求烙铁技术得过硬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种活要求烙铁技术得过硬才行

烙铁会把锡给吸走的。。只有用风枪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烙铁会把锡给吸走的。。只有用风枪吹。

这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眼力啊  我是干不了这活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眼力啊  我是干不了这活  哈哈

修手机和平板台费眼睛   干起来不好整  我每次遇到这种问题自己都不干了

网友C:
有点是空点不用补吧 我就看到2个不是空点

网友:
感觉楼主风枪烙铁技术不够硬

网友:
这水平你还敢动客户机器  等练好了在动啊

网友:
补线需要多练习手工啊,慢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是空点不用补吧 我就看到2个不是空点

空点我知道是不用补。但是中间的点焊盘掉了。有点小。要补线。

网友:
拆触摸掉点不太应该,不过耐心点应该能够补好

网友:
是时候 展现真正的技术了,不要用正常的线补,太粗了,绿油盖上就好,,真考技术了。

网友:
能干这个活的,都不是一天练出来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飞线处理,用很细的线飞一点上去代替原来的烛盘就行

网友D:
不过这个一定要手工技术非常过关,手工不到位的是搞不好的,会越弄越糟的

网友:
这个补线眼里和手工是个考验

网友E:
这个补线眼力和手工是个考验

网友F:
别用飞线专用的那个线那个太粗了补上肯定高

网友:
有没有好的工具来处理这个掉点,就像小焊机一样的

网友:
美女 你好厉害啊  飞线都可以了 。 掉了一个2个 就飞线 太多就 放弃

网友:
看不了附件,没啥用  哎  完全是磨人

网友:
看一下反面有测试点吗?反面飞线过来。如果十在没有只能慢慢飞了。先风枪加点锡浆,吹融一下,把线再放上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用飞线专用的那个线那个太粗了补上肯定高

听筒的线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补线眼力和手工是个考验

很累眼的。我最近搞的多。感觉眼睛好累。现在看一会电脑就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个一定要手工技术非常过关,手工不到位的是搞不好的,会越弄越糟的

的确。这种你飞好了,装好如果不好的情况下你又要怀疑是没飞好,还是没装好?

网友:
楼主这个点是怎么掉的,拆掉的??还是客户自己摔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累眼的。我最近搞的多。感觉眼睛好累。现在看一会电脑就眼花。

。。。手机确实费眼,零件都太小了,手还不能抖

网友:
图中的位置就只有两个点有线的啊,一个是明线一个是暗线,飞线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看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要多加练习。

网友:
兄弟一楼兄弟都说了,我苹果手机补点都是听筒线,然后绿油固化。点找不到的可以找下图纸和这点位相连的,要是不想只能挖点了啊,后者可能不好控制啊

网友:
还有就是电烙铁一可以飞线,不一定非要使用风枪,但是有的烙铁温度达不到,可以使用风枪实现温度补偿啊。这个还是看个人习惯啊

网友:
这个需要强大的功力才行了!

网友H:
用针挖洞  别挖的太深  然后把锡填进去   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用针挖洞  别挖的太深  然后把锡填进去   飞线

是用风枪吹吗?我风枪开300度了感觉还很难化锡。估计是主板散热太好了。然后线你们是耳机上拆下来的不。那个不是锡包线么?要刮过才沾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风枪吹吗?我风枪开300度了感觉还很难化锡。估计是主板散热太好了。然后线你们是耳机上拆下来的不。 ...

中温锡浆呀大哥   两百度出头锡浆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