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691p 温控电路保护

楼主(2017-07-24):
THERM_STP#信号不正常 开机瞬间拉低3v 5v 断开可以开机 但是有时候不跑码 不跑码的时候也会掉电 供电芯片供电正常 芯片换过 有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吗 该如何查这个是芯片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呢

网友A:
新人来这里学习学习,新人来这里学习学习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人吗  帮忙看看 看看到底是哪一路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来这里学习学习,新人来这里学习学习

你这是灌水   小心扣分   一扣就不是1分2分了

网友:
图纸有点模糊,有清晰的发一个看看

网友C:
短接(23,24)(26,27)(29,30),如果正常,再一个个分开找问题。风扇如果不转就自己改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接(23,24)(26,27)(29,30),如果正常,再一个个分开找问题。风扇如果不转就自己改下。

都短接过了 还是一样 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短接过了 还是一样 芯片换了。。。。。。。。。。。。

EMC芯片各供电脚都测试过正常么?比如15脚的RTC_CELL.................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的 T系列的吗

网友:
这个信号肯定经过不良的原件没建议可以用示波器来打一下

网友E:
可以查一下7和8脚,别老纠结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被拉低的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查一下7和8脚,别老纠结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被拉低的 不稳定

7 8pin正常啊有3.3v的电压在 。。。。。。。。。。。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弄好了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真接换芯片了....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灌水   小心扣分   一扣就不是1分2分了

遇到灌水的可以点击举报 举报有奖励的

网友:
先把温控芯片换了再说,有可能就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了温控芯片,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查一下外围电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F:
这个芯片7到8脚是到EC的       如果EC出问题也会导致这个芯片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7到8脚是到EC的       如果EC出问题也会导致这个芯片不工作的

sde是的 只能换个ec试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