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HP1020添加网络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7-07-24):
无线笔记本连接由一台台式机共享的打印机HP1020,用IP连接共享的打印机时提示正在安装驱动,就一直在那转不能安装驱动,在本机下载一个驱动安装又提示要插USB数据线,非常麻烦,就在旁边一台台式机上拔下了             网线,插本机点打印机连接后自动就把打印机驱动安装好了。很奇怪同样的方式用WIFI连接的不能自动安装驱动,有线连接却可以。

网友:
  收藏 学习 以后可能用的上  顺便帮顶一下

网友A:
是什么系统  要连打印机的笔记本是win1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系统  要连打印机的笔记本是win10吗

对是WIN10,跟这个有关系吗?还有几台 WIN8的笔记本,也要这样连!难道WIFI速率不够?

网友:
用WIN7的话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现在用无线的地方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现在用无线的地方很多。

解决了啊,用有线连接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用无线却不行!

网友:
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真的假的 啊,呵呵呵

网友:
以前遇见过跟楼主一样主机共享成功,分机却无法安装驱动的问题,最后重装了主机系统

网友:
WiFi网络不稳定会装不上,装上也经常找不到打印机

网友:
用有线的比较好  稳定   无线的   干扰有点多  有时候IP冲突

网友:
网络打印机都是有线共享的,无线没试过。

网友:
斤斤计较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斤斤计较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

网友:
共享打印机还是用有线共享吧,无线各种问题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