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 LA-B181P图纸

楼主(2017-07-24):
遇到一台HPLA-B181P机子用适配器自动开机 用电池关机变重启 有谁遇到过吗 我是新手 谁遇到过能帮忙说一下嘛 谢谢有图也可以
重启

网友:
先把BIOS刷了试试。不行的话再查线路,IO 南桥 还有外设 一个个排除。

网友:
自动开机看看电子有没有电,刷下BIOS 不行再换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