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1572平板电脑32G解开机密码。

楼主(2017-07-24):
型号:微软1572平板电脑  存储:32G问题:客户送来说开机密码被小孩子弄乱了,解不开。看看能不能解决。
想法:直接安装个系统吧,有点麻烦,想简单的解决。WIN8的系统有初始化系统功能,试试吧。
开机正常,需要密码,该机有USB接口,接上键盘。按住键盘“shift”键, 然后点击重启按键。重启后系统会自动进入设置菜单,菜单中会有四个选项,点击“疑难解答” 在“疑难解答”选项中有三个选项,分别为:“恢复电脑”、“初始化电脑”和“高级选项”,选择“初始化电脑”即可。等待几分钟出现这个画面就OK。 技术含量很低,各位遇到的可以试试。

网友:
有些有还原 有些没有 没有的这种就相对麻烦了

网友A:
不用吧,直接进PE可以pojie密码的。你这样反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吧,直接进PE可以pojie密码的。你这样反而麻烦

这个平板好像没办法进BIOS设置。也没有快捷启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