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00掉电

楼主(2017-07-24):
LENOVO Z400
亮机后掉电
掉电后再开就不亮了
电流0.2左右
但是拆出主板又好了
装起来就不行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一样一样的装,看看是不是哪个外设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一样的装,看看是不是哪个外设导致的不开机。

试过了  一样的故障

网友:
肯定是哪里没有装好造成的,看下之前的帖纸都贴好没

网友:
拆出政策 装起来不正常 如此更多是外设或者安装有问题 慢慢排除

网友:
肯定有个电压不问题 看看有没有地方腐蚀发霉 拿出来多测试

网友:
一个个的排除,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可以帮我看下PU301的型号吗?我的那个IC烧了,看不到型号,在电池接口边

网友:
板号:VIWZZ1_Z2 LA-9063P REV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