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能测到灯管虚焊

楼主(2017-07-24):
接到客户送来的显示器,说是开机亮一下就灭了,一听就知道了,不是高压就是灯管的问题了,拆机先大致看了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灯管测试仪点灯管,灯管也都正常,判断是高压坏了,我遇到高压坏的都是直接改高压条上去的,怕修的高压不稳定。改好高压条装上屏正常,没有亮一下灭。客户催的急也没有测试太久,在我这里开了有一二十分钟正常,让客户取走了。第二天客户又送回来了,说是在家里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是黑屏,放我这里测试,确实还是会黑屏,心想换的新高压条不应该啊。灯管测试仪点灯管还是正常的。这次直接拆屏,拆到灯管的时候轻轻一拉灯管线就断了,靠,问题在这里灯管线虚焊!把四根灯管全部补焊了一遍,装回去,用他原来的高压板正常,测试了一下午没问题,让客户取走了。
想问一下大家在修显示器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怎么可以确定是灯管虚焊呢?灯管测试仪点的时候正常。

网友A:
不焊成锡球吗,怎么会虚焊呢?

网友B:
拿别的灯管来测试就知道了,灯管不行就漏电保护的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拆开看 有没有虚焊

网友D:
直接改LED套件,能根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LED套件,能根治

是啊,改led是可以根治,但是客户不同意,价钱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焊成锡球吗,怎么会虚焊呢?

时间久了,这个应该是以前换过灯管,以前换的时候没有焊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拆开看 有没有虚焊

貌似还真的是这样,只能拆开看了,哎,搞灯管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别的灯管来测试就知道了,灯管不行就漏电保护的

嗯,也可以的,主要是我先用灯管测试仪点了灯管,太相信灯管测试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改led是可以根治,但是客户不同意,价钱不一样

一般你们修这种换灯管或者改高压和换LED套件都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间久了,这个应该是以前换过灯管,以前换的时候没有焊好造成的。

这种老的显示器,换了灯管还容易返修,最好就是跟客户沟通叫他改LED的,用的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改led是可以根治,但是客户不同意,价钱不一样

虽然成本上是有差价,但如果好好跟客户沟通,为了他用的久,你返修少,我想他可能还是会愿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你们修这种换灯管或者改高压和换LED套件都报价多少?

我这边报不上价钱,同行送来的换灯管40元,换led60元。

网友:
维修用的高压条,基本没有电流平衡保护,还是用灯管测试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测试一体板没有问题,就基本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F:
其实LZ没仔细观察,或点亮的时间太短了,灯管有空焊的一般点亮后灯管两头有轻微的闪动,如果你接的是电流表的话,电流也会轻微跳动,仔细观察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LZ没仔细观察,或点亮的时间太短了,灯管有空焊的一般点亮后灯管两头有轻微的闪动,如果你接的是电流表 ...

可能是点的时间短吧,我这个灯管测试仪不能点时间长,稍微长点时间就超级烫。电流倒是有轻微跳动,不过非常不明显,准备再买个好点的测试仪呢

网友:
测试的话我基本都是用单灯条的高压板连接稳压器,,独条测试电流,,明显高或低就是灯条有问题,,,虚焊的话基本灯条会一边比较亮或比较暗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吧,测试电流·······················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点灯管时用可调电源,看测试时每个灯管的电流是否一致,明显有差异的灯管一般有问题。

网友:
LTM220开头的三星屏上边一组灯管高压侧易开焊!通病。维修多注意!

网友:
19寸群创屏灯管低压侧好虚焊,对应显示器品牌有:飞利浦 LG 长城等

网友G:
一般都是单灯板点灯,看电流判断,4灯有问题就改成2灯的,拆除一组高压,很少返修的。同行价不高,均价45,控制成本很重要。

网友:
这种要看电流的,这种的话电流明显跟其它三根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点一下  看看电流多少 不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准备两个好灯管来代用,以确定出问题的灯

网友:
外接高压条,用稳压电源供电,一个灯管单独测,同时看电流和屏的背光亮度。

网友:
我教你,有单灯高压板测。正常12V电压点亮之后,要是虚了,灯会很暗的。

网友:
用点灯板点啊,虚了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单灯板点灯,看电流判断,4灯有问题就改成2灯的,拆除一组高压,很少返修的。同行价不高,均价45, ...

怎样拆除一组高压,能指点下吗?我都是改双灯高压板,十块钱呢。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试,看电流肯定不一样。

网友:
电流跳变不跳变

网友:
灯光闪动不闪动

网友:
像这种都是没什么办法 先改通用还是一样就是灯管了

网友:
准备好2对好的灯管,要保证绝对好,装到板子上去测,如果没灭,就证明肯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怎样拆除一组高压,能指点下吗?我都是改双灯高压板,十块钱呢。

4灯的都一样,两路检测信号通过电阻或者三极管并到一起,再进IC保护电路,其实是有规律的电路,不管怎么设计,都是很好找出来的,去掉不用的那一个信号检查就可以啦。我一般会把老化严重的升压变压器一起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4灯的都一样,两路检测信号通过电阻或者三极管并到一起,再进IC保护电路,其实是有规律的电路,不管怎么 ...

过压检测,还是过流检测?就是说ovp,还是fb角?

网友:
有的时候安装压住灯管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