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板号:08265-1 无待机的维修!关于纬创待机EN个人的详细分析流程!

楼主(2017-07-24):
祖国大地最近一片火热啊,各位道友一定要多吹吹空调,不要怕废电,身体好,精神好才能修好更多的机器!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机型:DELL 1440 (比较老的机器了,以下分析过程同样适用纬创代工的一代至四代大部分机器,原理都差不多,大同小异)

板号:08265-1

故障:不开机,待机电流0.001至0.002变动!拆机后测量公共点正常,无待机3V和5V!

主板上图:

打开图纸,测量待机芯片条件,待机芯片为TPS51125:

首先测量电感后端滤波电容无短路,接着测量线性,3D3V_AUX_S5,+5V_ALW2,均正常!

线性3V和5V都正常,接着测量1脚和6脚的ENTRIP1与ENTRIP2,均为0V:

看来是51125没有收到3V和5V的EN,根据51125的文档和以往的维修经验来说,51125的1脚和6脚的EN要为1V左右才能开启待机电压,这两个EN为芯片内部自产生,一般来说接两个电阻下拉就OK,但是用了51125的主板一般都有外部电路来控制,追查51125_ENTIP1与51125_ENTIP2:

此处3D3V_AUX_S5为线性3V正常,测量到3V_5V_EN发现无电压,继续追查3V_5V_EN:

如上图,3V_5V_EN的来源是S5_ENABLE经过R3003得到,3V_5V_EN连接到D3001的一脚,D3001的3脚为温控,2脚为空脚,测量D3001的3脚为3.3V左右,正常,低电平就直接拉低了待机的EN。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修过很多纬创的3V_5V_EN偏低,导致S5_ENABLE也偏低,都是后面的温控部分出了问题!如果D3001三脚低于3.3V左右太多,要检查温控,要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拆掉D3001,(补充:后面发现温控信号PURE_HW_SHUTDOWN#还控制着EC复位,假如问题出自Q2602,还需拆掉Q2602才行)就可直接判断是否问题出自于温控!

D3001的3脚温控正常,那么追查S5_ENABLE,按照纬创的套路,这个信号出自EC:

问题很明显了,EC没有发出S5_ENABLE,接下来要测量EC的条件了!首先测量EC供电,EC供电+3.3V_RTC_LDO来自于线性3V,测量结果正常!接着测量AC_IN#,在EC的93脚,为低电平,在纬创的板子上AC_IN#这个信号到底是为高还是为低,要看设计者的心情了,在有的型号的主板上为高,有的为低!所以要追查AC_IN#:

如上图所示,ACAV_IN来自充电芯片PU303的ACOK,3.3V正常,+3.3V_RTC_LDO来自于线性3V电压,此处正常,电源模式下,ACAV_IN为高,导通了PQ3203,使得AC_IN置低,看来这块板子上AC_IN正常!

接下来测量EC94脚的LID_CLOSE#,测到的结果为低,看下图:

如上图所示,CON5为LID的小板接口,LID的上拉电压为+3.3V_ALW,但是+3.3V_ALW为待机3V,说明LID不影响EC发出待机开启的3V_5V_EN。

EC型号为WPCE773LA0DG,内部不含时钟晶振,外挂了一只32.768晶振,上示波器测量结果正常!

EC要发出S5_ENABLE,还要读取BIOS来配置GPIO脚位,接着上示波器测量BIOS芯片1脚片选信号CS#,主板通电的瞬间,测量CS#的波形发现EC确实有读取BIOS的动作。在纬创后面的主板上有这样的省电设计,通电的瞬间EC会读取BIOS,等配置好GPIO脚位后,就停止的BIOS的读取,等待按下开关再次来读取BIOS,这就是有些纬创的主板在通电的几秒钟内有待机电压,几秒后待机电压就消失了的原因,因为EC配置好脚位后关闭了待机的EN,其目的是为了省电!

但是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这种省电设计在这块主板双核时代还没有采用,也可能是没发明出来!而且以前修过了不少这个板,待机要一直有的!

接着测量EC复位,图纸上把EC分成了两部了,EC复位在这页图纸的右下角:

ECRST#躲在这页图纸的右下角,所以才在这后面才测量到,测到EC复位只有1V左右,明显不正常,看来真正的问题就是EC复位不正常导致的无待机!

如上图所示,EC复位来自于+3.3V_RTC_LDO上拉,前面有讲到+3.3V_RTC_LDO来自于待机线性3V,此处正常,而EC复位还受控于温控信号,此处3.3V正常。这个PURE_HW_SHUTDOWN#信号在前文中也出现过,就是D3001的3脚,看来这个板的过温保护除了会关闭待机EN,还会同时关闭EC复位!

PURE_HW_SHUTDOWN#正常,+3.3V_RTC_LDO正常,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Q2602损坏漏电,要么就是C2606有漏电,要么就是EC坏,EC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本着从简的原则的,先拆掉C2606,然后通电!由于拿掉了COMS电池,此时一通电,主板自动上电,电流跳的很欢快,应该是跑码亮机了! 断电接屏试顺利亮机。

故障原凶:

亮鸡图:

装上COMS电池后,不会自动上电了,待机电流为0.014!

本人技术有限,本贴为个人理解,没啥技术含量,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指正批评!

修鸡五分钟,发贴两小时!发贴不易,大家打发点下载分啊!

幸苦写的贴子被扣心了,伤不起啊!啊啊啊!!!
这咋还有扣分的呢?

网友A:
我也是凭着想象看完的 ,因为楼主图没上来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凭着想象看完的 ,因为楼主图没上来 哈哈

编辑得好好的,一发布全乱了。。。。。先去吃饭,回来再编辑。。。

网友:
这编辑的功夫到位了。维修的技术也是NB,只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老哥,你还真是文武双全啊,厉害,能说会道的

网友:
。。。说的好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老铁,波波抓的可以。。。。。。

网友:
说的好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看的好累啊,字太多了,不过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说的好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欧珠很厉害,经验很重要,思路也很重要

网友:
思路明确,不过这机器很老是好像

网友:
思路明确,不过这机器很老是好像吧

网友:
楼主大师呀,编辑这么多,这的忙一上午了,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明确,不过这机器很老是好像

机器老,思路不老,纬创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流程,大同小异~

网友:
机器老,思路不老就是太长

网友:
看你们修机修复后心情都好,时序默记心中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经典,我上次碰到同机型的主板,现象一样,南桥,ec待机条件正常,刷了个BIOS就正常了

网友:
说的好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经验很重要,维修就需要这样的心态

网友:
楼主大师呀,编辑这么多对时序的理解相当到位

网友:
厉害啊 好详细 思路也好好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发这么长的贴辛苦了 加分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 是独显 3 5V都有 是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编辑的好 要好好学习 下

网友D:
维修这板的时间应该比发贴时间快吧,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wx0408
套用一句广告词:修鸡五分钟,发贴2小时! 其实发贴所用的时间远远不止两小时,发个贴很幸苦,谢谢加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这板的时间应该比发贴时间快吧,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套用一句广告词:修鸡五分钟,发贴2小时! 其实发贴所用的时间远远不止两小时,发个贴很幸苦,谢谢加分!

网友:
这种对新手非常有用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写的不错!多发点这样高质量的帖子

网友:
EC复位有问题居然还可以亮灯666,之前遇到复位问题多是开机压根没反应的

网友:
楼主说的好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这么老的班子。要是我直接换了,这班子便宜,100多

网友:
值得一看的维修案例,思路清晰,经验正确!

网友:
楼主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很好啊 ,不加分对不住你的努力,我是没耐心写这么多,当然也没本事写那么长

网友:
老哥可以的 小问题 但是写的很详细 运气不好测到最后真相才浮出水面

网友:
发个这么长的帖真的不容易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啊,写的很详细啊!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楼主思路真的清晰啊

网友E:
写的好细致的一篇案列
也是测了好多后发现故障点位置 加分了
wx0408
版主,说好的加分呢,,,你还没加呢 伤心啊,你看评分啊,被扣心了!
详情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是个修机老司机,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好细致的一篇案列

也是测了好多后发现故障点位置 加分了

版主,说好的加分呢,,,你还没加呢

伤心啊,你看评分啊,被扣分了!

网友:
说的好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思路清晰,很不错的一个维修贴。

网友:
太透彻,分析很到位,这样修好,很有成就感

网友:
修得不错,但有点绕.
待机3/5不出,查芯片条件,确定S5_ENABLE不出,就查EC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AC_IN就好了,你这最后查EC复位.
LID#不会影响到S5_ENABLE,只会影响上电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思路清晰,骨骼清奇,是个修电脑的好苗子

网友:
这个必须要加分和评精华啊 个人权限有限 只能加一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实例,讲的很是精彩,又重新学习了下时序,

网友:
加分加分,不管是维修还是发贴都是我师傅。受小弟一拜。

网友:
老机器,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给你加分了, 大马,这LID为低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辑得好好的,一发布全乱了。。。。。先去吃饭,回来再编辑。。。

我以前发帖的时候,也是弄好了,再发,那图片都是乱的。后来我是发完一个图片,编辑再发一个图片,虽然麻烦点,但是不会乱了,

网友:
我把在迅维学的,都给回迅维了,好久没研究电路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就是看的头晕。先加分

网友:
这种思路很仔细。刷了BIOS也不一定好 ,,,电容漏电必须排除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网络问题,楼主发的图片一张都不能显示,好奇怪

网友:
有理有据,有图有文字 这样看才舒服

网友:
厉害了,虽然说的很详细,但是我还没完全看懂,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简单易懂 楼主的思路真心不错

网友:
分析很到位,很容易看懂。这样的贴子越多越好

网友:
大神写得好祥细,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写的详细易懂,已加分

网友:
楼主水平没得说,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机器老,思路不老就是太长 机器老,思路不老就是太长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啊,转转转的,看 不到。

网友:
维修的经验很强大 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完美收官,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 ,已经加分666.。。。。。

网友:
看来经验确实很重要,EC坏的也蛮少的

网友:
分析的好到位!!!发帖不易,辛苦了!果断加分

网友:
图文并茂这么多,这功底真不是一般的扎实

网友:
精华不愧是精华 楼主对修板子的思路很是详细 好贴啊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很厉害, 太复杂的我就不会修了

网友:
已评分!楼主这水平对电路分析的很到位可当老师了

网友:
看完了EC的工作条件不正常。ECRST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心不错

网友:
看高手的维修,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网友:
楼主写这么长的贴不容易 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这款无待机保护隔离遇到过几次,烧机大法解决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啊,点个赞。。。。。

网友:
楼主发的东西年看的真心对修机有用很好很用心

网友:
此贴很详细啊 ,,,必须顶一个!!!!

网友:
看你们帮机器修好,心里好事羡慕,学习中

网友:
一步一步地维修就必须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走.

网友:
编辑的功夫到位了。维修的技术也是NB,只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个讲解的很透彻!!!!!!!!!!!

网友:
那图片都是乱的。后来我是发完一个图片,编辑再发一个图片,虽然麻烦点,但是不会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可以的

网友:
。。。说的好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学习了学习了,思路很重要

网友:
你还真是文武双全啊,厉害………………

网友:
思路也很清晰 ,经验很重要,思路也很重要!!!!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修起来也就快了

网友:
级别不够,看不到啊级别不够,看不到啊级别不够,看不到啊级别不够,看不到啊

网友:
楼主的解说数路清楚,配图解析,很好的经验,支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说得也详细,赞赞

网友:
思路很清楚,维修高手,,,,,,

网友:
楼主的 技术好厉害啊 理论也好扎实 牛

网友:
辛苦了啊,挺累得吧编辑这么多,谢谢给我们小白经验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分析的好透彻 值向高手学习啊

网友:
老司机楼主啊,,够详细啊,,,,,,,,,,,,,,,,,,

网友:
楼主够详细啊,,,,,,,,,,,,,,,,给你赞一个,,,,,,,,

网友:
这个也是当年的经典机器 好久没修过这了 那时候差不多都是换显卡,。。者极限的倒没咋坏的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没有遇到 但是还是值得收藏

网友:
分析的很经典,我上次碰到同机型的主板,现象一样,南桥,ec待机条件正常,刷了个BIOS就正常了

网友:
亲 看不到的 啊 我没权限的啊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