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被这些机子整惨了,这方法能亡羊补牢!

楼主(2017-07-24):
          机型:联想m490s。
          问题:键盘进水,需换内置键盘。
          有不少的人被这内置键盘坑惨了,轻者能修好主板,严重者得换板。比如华硕x450c....与这几款类似的坑害了不少人!这里给大家说说我的方法,换内置键盘目前来说我没整挂过机子,内置键盘换了不少,基本是0风险。
          首先绝缘要做好,最好还原到和原装的70%。这样才能避免不出问题!
          看图:

          1、撕开绝缘膜,看看构造。用撬棒从一头开始慢慢的撬开每个胶柱点。尽量不要少把柱弄断了(这很关键)

          2、取下这金属架,键盘上还有很多胶柱。也尽量不要弄断。

          3、取下键盘后就开始装新键盘,每个胶柱要对完整,卡到位。
          4、用烙铁150度的温度把胶柱融化在键盘上,每个柱都这样做,弄完基本上就把键盘卡牢固了。

          5、装上金属框架,和这个金属框架相对应的胶柱用烙铁焊上。这就把金属架解决不会掉的问题。

          6、把绝缘膜按照原来的样子贴好。装上机测试。

     总结:其实也很简单的,原装的是什么样,你就尽量还原到什么样,关键就是那个胶柱撬的时候尽量保留多一些,这样才会固定好你能装还原键盘。虽然过程比较麻烦和耗时,但你弄多了也就觉得顺手了,关键是不会出问题!

                                            这是我个人观点和经验,有不对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用烙铁点掉,然后在点回去不就可以了?
我每次都这样干

网友:
还有几张图片怎么没有呢?上传受限了,哎

网友A:
一般都报个风险  就像清灰一个道理

网友:
其实换一个C面也不要多少钱啊,我都是连C壳一起换

网友:
直接c壳一起换,多快,也贵了不几个钱,跟客户说好,人家也觉得 好

网友:
换这种键盘就是费时,价钱要报高一点

网友:
我都是直接翘掉边缘的胶,然后用手掰,掉了柱就用塑料用烙铁直接焊上去,换了好多,基本没问题

网友:
换这种键盘就是麻烦 不过还是能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报个风险  就像清灰一个道理

这种换键盘报风险,估计没结果愿意换的!

网友:
看到这个有点晕眩,感觉问到了烧焦的味道

网友:
这种键盘换起来确实很恶心的

网友:
用烙铁点掉,然后在点回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
换内置键盘就是有风险,一不注意就把键盘烫坏了

网友:
这种键盘确定换起来麻烦,原来都是把卡壳全部弄断了,然后键盘换上去 有个别按键会掉下去。。。

网友:
好多型号的本子 都开始用c壳子一体的键盘了 换确实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