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24):
22号快下班接的机器 一看进水严重就留电话放在这里了

进水图

23号早上放在BGA上烤了2小时
用酒精清洗干净  进水的地方是3 5V的 3V上管引脚都掉了 直接换一对上下管和一个ISL6237 其中摘掉ISL6237时发现6PIN焊点掉了

漆包线直接接出来拉到3V上管

打值公共点 3 5V阻值正常
检查检查外围电路

发现4PIN 线性开启电路
其中公共点分压的一段掉点  390K电阻没有找的 找个67K的放在PR134 把150K改到PR135 分出的也是5点多V 线路接好是这个样子的

通电看下  电流直接0.1A 风扇狂转 不过测3 5V 都已经出来了按开关试下 触发了 电流跑到1.3A 接屏 亮机

不过通电风扇就狂转还是要解决的  通电就转 一般是5V转换电路的问题 待机电路图向下一拉就发现了转换管

PQ56 和PQ58的控制脚MAIND通电就是12V 问题就是这里了
找到控制电路

发现公共点掉点
阻值1M 没找到直接找个600多K接上

再次通电 待机0.01A风扇不转狂转了 通电 显示

固定下飞的线
装机测试 正常  最后发现亮机图没有拍 机器23号下午就被客户取走了

网友A:
怎么一张图都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大概看了下经过。。。搞的不错。

网友:
估计是你拍的图片太大了的原因。、、

网友:
楼主上传的太急,要等待,有点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张图都看不到

论坛维护正在优化调整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需要细心,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维护正在优化调整

现在发的帖子都看不到图片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需要细心,有些地方不细心会忽略。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主要是需要细心 好多进水的 都是要么断线 要么腐蚀了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进水,补电阻补到哭,还有断线的,开放大镜来看

网友:
思路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