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给我讲讲 台式机 温控部分一般分几种

楼主(2017-07-24):
温控部分 是怎么工作的 手上有一片技嘉 LOGO掉电  每次都是  分毫不差  一亮 看一眼logo就掉了

网友:
主板现在都懒得研究了,不得钱。修不好就叫客户换

网友A:
应该不是温控,你量一下开机那个开关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B:
电流不够就会 掉电  建议你检查cpu电流 后 热热南桥

网友C:
刷个BIOS   不想温控1

网友D:
很多技加板都有温控芯片直接换了试下

网友E:
你这个 可能不是温控问题   刷个BIOS或加个独显试下   最好说明下 具体型号 版本号  有经验的师傅 可以帮你秒杀

网友F:
这种亮机掉电应该不是温控的问题,还是多查查有些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这个肯定不是温控引起的,查板子上的外设或是BIOS吧

网友H:
感觉是BIOS和集显

网友I:
应该不是温控的事,我修过一个差不多的,有一个供电不正常,事vcc3,你看看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温控,你量一下开机那个开关的电压正常不!!

这个都测过 也怀疑过 开关电压拉低  都是正常 妥妥的5V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够就会 掉电  建议你检查cpu电流 后 热热南桥

南桥我倒是怀疑过的  以前也修道过 南桥坏 到logo就掉电重启的 换南桥解决的 这个板子换桥就不划算 所以想看看温控 CPU供电 波形都是正常的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   不想温控1

bios这种事情  早就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技加板都有温控芯片直接换了试下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找不到哪个温控芯片 图纸也没有  找了个相近的图  他的温控是三极管转给CPU的 但是三极管在这个块主板 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 可能不是温控问题   刷个BIOS或加个独显试下   最好说明下 具体型号 版本号  有经验的师傅 可以帮你 ...

型号是 GA -P55-UD3R bios什么的早就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亮机掉电应该不是温控的问题,还是多查查有些电压是否正常

主要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技嘉一些细节的电压 比如电压检测 USB3.3反馈什么的都是正常的 在细节一些的 没有图 也没办法测试  好难受 修个板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肯定不是温控引起的,查板子上的外设或是BIOS吧

外设 拆过  超控换过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BIOS和集显

集显 是cpu内部的  bios刷过  这个板子也没有集显  上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是温控的事,我修过一个差不多的,有一个供电不正常,事vcc3,你看看供电都正常吗

额 真的嘛  跟我讲讲啊 怎么弄好的什么牌子的板子

网友:
技嘉z77p,DQ16,DQ17没有VCC3供电,具体你得自己找找供电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