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通病 自动掉电维修 + 亮机BIOS备份

楼主(2017-07-24):
昨天接到一台HP431的笔记本,各大电压正常,开机就掉电,有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但用一会还会掉电。

刷BIOS无果,

论坛一搜好多同样的问题

实测短接UH1的2脚和3脚个修复,测试一天,放电影一上午没掉电。

网友:
显卡温控的问题吧?修的很快。。。。

网友:
你这就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就会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说不定过两天返修 夏天温度高

网友:
应该就是温度检测IC问题吧,或者温度检测回路问题

网友:
老机器温控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应该根源是显卡问题 这个温控芯片参与了显卡的温控检测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温控芯片老出问题,修过好几台。你注意一下

网友:
HP 机器温控电路出问题的不少,显卡问题也挺多,看来你这个是温控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控电路的事,显卡问题应该不是掉电这个情况

网友:
夏天温度高显卡容易坏 加焊显卡就会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就省事很多

网友:
温控修的少,记得也是惠普的,直接把温控拿掉,短接

网友:
碰到过几台,都是直接改集显,   但是也有改集显也没用的

网友:
温控的问题HP很多,其余的遇到的很少

网友:
温控坏了吗!!没试过换一个吗!!!!

网友:
应该跟显卡有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