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30 掉电

楼主(2017-07-24):
东芝l630开机到logo那就掉电,这个本有没有通病,没有大电容
掉电
通病

网友:
通病是刷BIOS啊 你可以试试看,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 吧。。。。应该屎BIOS 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笔记本这问题很多刷BIOS好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说法,刷个看看,会有惊喜哟

网友:
你看下主板上有没有大电容啊 6666666

网友:
上来就问通病 ……具体拆机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