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用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07-24):
有遇到搞好的没 bios ec 铁壳 管 待 机芯片 电容都 搞过 故障依旧
芯片
掉电

网友:
找找你这个机器应该会又通病把。论坛应该又

网友:
这个机器半小时掉电 屎BIOS 的问题,。。

网友:
定时半小时吊掉电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了n个了 CPU驱动烫管有些

网友:
检查下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