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开机不亮

楼主(2017-07-24):
联想e440开机不亮,刷bios好了!!!!!!!!!!!!!!!!!!!!!!!!!

网友A:
这种估计还是回回来的  回来的话  去换桥吧  我修过几台了

网友:
,,,这  刷bios 遇到机器都会刷  这也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估计还是回回来的  回来的话  去换桥吧  我修过几台了

不触发多是桥的问题  触发不亮多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