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800-10开机不行,有滴滴2声求图纸

楼主(2017-07-24):
扬天S800-10开机不行,板号PIB85S 有滴滴2声,键盘有反应,屏不亮,但无图纸不好下手啊。求问高手有没有绝招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屏供电5V,想办法找到这个座子,然后就是高压开启信号3.3V和过高压条的18V,找到。你有大小写,说明已经进入系统了,表示系统正常,就剩背光和显示的问题而已了

网友A:
下午修到了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刷某宝5块钱买的原厂BIOS解决,两个BIOS都刷,一个8M,一个2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午修到了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刷某宝5块钱买的原厂BIOS解决,两个BIOS都刷,一个8M,一个2M

兄弟我的和你情况一模一样方便分享一下BIOS吗?我的QQ850626976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的和你情况一模一样方便分享一下BIOS吗?我的QQ850626976

是老板买的BIOS,在老板电脑上,这台机我只是在旁边看着老板刷BIOS修复哦

网友:
可以解决,有需要BIOS请联系QQ:19070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