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无复位

楼主(2017-07-24):
GA-G41M-ES2L REV:1.1,无复位不跑码,测电压时钟都正常,直接测了IT8718F-S的68脚电压0.28V,挑起68脚焊盘3.3正常,直接换IO后OK跑码亮机。

网友:
针脚有3.3v,焊盘没有电压,换io会好吗??

网友:
GB桥挂的多,尤其是不跑吗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这机器时钟芯片导致无复位的也是通病来着

网友:
这种方法判断比较快,我有时也是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
COPEN#这个引脚是做什么用的?字数字数

网友:
IO坏拉低平台复位导致全板无复位,挑起这个脚焊盘判断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