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DS2主板所有USB不能使用

楼主(2017-07-24):
技嘉A55M-DS2主板所有USB不能使用,有5V供电,两个信号脚对地阻值500多点,后面和前置都不能使用,BIOS也查过了,USB都是开的,BIOS也刷了,这是什么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检查USBOC#检测脚电压有没有3.3V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应该按华硕15秒自动关机来维修就没错了

网友:
打阻值,应该南桥问题了。

网友:
很哟可能是桥的问题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