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I5 D3不上电

楼主(2017-07-24):
      一台K610D问题插入适配器不上电,测各大电感正常,插入可调电源无待机,公共点无19V电压,根据图纸测得 PQ15 标注4脚的那段有19V 1脚有0.22V 3脚0.04V,换了PU1,依然还是没有,有没有帮忙分析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我试过用一根线直连PQ15,能上电
chinafix.com.cn迅维网_神舟 战神K610D-I5-D3 DA0TWSMB6E0

网友A:
                                        PR5两端有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5两端有没电?

                                             有的一端是19v 一端1.33V

网友:
这个PR5标注的是X10是不是就是10欧的电阻,我找了10欧的换上去后另一端电压变成了0.74了,然后在测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一端是19v 一端1.33V

PR5坏了呗,这么明显的问题                     。

网友:
保护隔离要好好测测,问题应该不太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5坏了呗,这么明显的问题                     。

我从废板上换了个X10的电阻过来,可另一端电压变低,这个电阻阻值又变大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PR5两端是不是都是19V?我刚短接了一下PR5,把PD2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废板上换了个X10的电阻过来,可另一端电压变低,这个电阻阻值又变大了

估计有短路或你选的电阻个体太小,能承受的电流不够,PR5就是个限流的电阻,你确认PC5,PU1端没短路(再确认下PD2,PD6没受伤),直接一坨焊锡过去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PR5两端是不是都是19V?我刚短接了一下PR5,把PD2给烧了~~

烧了好啊,说明PC5或PU1短路造成的。外接电源时,PD2压降原因,PR5两端正常应该18.5V左右

网友:
pr5 后继看看有短路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好啊,说明PC5或PU1短路造成的。外接电源时,PD2压降原因,PR5两端正常应该18.5V左右

还真是PC5有问题,我把PC5拆掉后电压正常了,谢了

网友:
PC5拆掉后,开机一切正常中,附上可以开机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