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维修经验

楼主(2017-07-24):
这是我亲身前些天又修到的一台E425,客户去年修过,上家换过D95280,现在故障是待机0.001,触发上升到0.02一伙就掉到待机电流,触发的时候只有3、5V产生,可以再次触发,由于D95280是通病,所以直接更换,换后亮机了,连续点几次后,发现点亮后马上掉电,有时掉的时候待机变为0.05,此时D95280很烫,3V电压有1.6V产生,5V是0V,此时芯片的开启还没有,3V却有电压产生,肯定不对,把板子放一段时间后再开,又回到之前的故障电流上到0.02就掉电;由于这之前已经修到过两台故障一样的情况,所以直接更换3V上管,故障排除,换下的D95280还是好的。至于为什么会更换芯片后能点亮,可能是由于上管导通不良,换芯片的时候也加热到了上管,造成短时间内性能变好的情况吧。由于已经陆续修到三台一样的情况,都是3V上管不良,造成触发掉电的情况

网友A:
3V上管不良 引起的掉电 这个维修查问题有一定难度 加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上管不良 引起的掉电 这个维修查问题有一定难度 加分了 、

谢谢。老板正需要分

网友:
那应该算是通病了  貌似我都是换D95280好的

网友:
这么集中出现。看来楼言运气不错阿。这人问题我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