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7-24):
当不亮的时候CPU电压不产生过会就关机了,后来我吧显卡供电去掉,每次都可以点亮,到这里大家知道基本是显卡引起的,直接上BGA加焊显卡,冷却后每次都可以点亮,收工

网友:
这个钱收的爽吧,唉,我今天的四台机没一台好搞的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小心返修哦  显卡不会导致时好时坏的

网友:
Y460的机器独显也好出问题,一般都改集显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故障率不是很大